博途Wincc RT Professional画面显示问题

楼主(2022-11-16):
电脑做的博途wincc RT Professinonal画面分辨率是1920×1080,然而当你电脑显示器分辨率也是1920×1080的话,算上博途软件的工具栏在里面,那么做的画面就无法全部显示出来,必须要用左右和上下的移动条拉来拉去,感觉很不方便。所以想上一台2K显示器,分辨率为2560×1440,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完全显示1920×1080的程序画面吗?再也不想用上下和左右移动条拉来拉去了,受够了。有用过2K显示器的大师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有菜单栏 应该足够显示了
最稳妥的方法是把菜单栏 工具栏 导航栏之类占多少像素确定一下 算下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