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浮点数等于指令,W99.00不输出

楼主(2022-11-16):
D10=D20,W99.00为什么不输出

网友A:
虽然看起来一样,实际上内部存储的不一样,所以浮点数不能直接比较相等,一般加上范围进行比较更准确

网友A:
如图,D10和D20中的值并不相同
下载积分:+3(18026919780)

网友A:
浮点数是能比较大小的。只是不太合适比较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
这是由于十进制的浮点数通常不能用有限位数的二进制表示。所以,计算机中保存的十进制浮点数都是“近似值”。举个例子说,10个十进制的0.1相加后,就“不等于”浮点数1.0
所以,当需比较两个浮点数是否相等时,一般我们要比较这两个浮点数的差的绝对值,是否小于一个我们允许的误差值,比如1亿分之一。当小于这个数时,我们就认为这两个浮点数是“相等”的。
下载积分:+3(18026919780)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