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7):
有一台拉料裁切的设备,工艺流程是,A气缸下压到位>伺服拉料到终点位>B气缸下压裁切>A气缸复位到原位>伺服返回原位>B气缸复位原位。现在问题就出在伺服返回原位,有时候十几分钟会有一次差一点到位,不固定有时候多有时候少,目前的处理情况是,伺服马达 伺服驱动器 PLC 伺服动力线编码器线IO控制线,还加装了滤波器,监控驱动器接收脉冲和PLC通过高速计数器监控PLC发出脉冲,都没问题,现在已经到了黔驴技穷走投无路的地步了,完全没有方向了,机构方面也换了丝杆导轨,这台机用了好几年没问题,上周末突然就开始出现这种问题,还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指点一下我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去排查,谢谢!

网友A:
插眼看结果,这类问题好麻烦

网友B:
既然用了好几年也赚了不钱!该更新换代了!

网友C:
伺服增益方面可以调一调
谢谢!有调过
本人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作: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 上位机组态编程,远程下载、手机APP监控写入数据、电脑端监控写入数据、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代写服务,用EPLAN画图,免费出电气原理图、布局图、BOM清单。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微信:15889748406

网友D:
每次做完回原点
谢谢!这样子的话效率太低

网友E:
你的问题比较难查;简单的说  就是上位机已经发完了定位脉冲,松下伺服马达并没有走到设定的位置,关键是马达还没有报警。
多年前我也遇到过,怎么好的我不记得了;我还记得排查时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1.转矩限制,这个模糊的地方在于,你若设定转矩限制较小例如80%或更小,丝杆遇到外力后堵转,此时伺服不到位是不会报警的,脉冲指令开环控制时,上位机发完脉冲既认为到位了,这样就会产生故障的,而且很难排查,解决方法:把扭矩限制设置到350%,此时马达扭矩比较大,另外堵转马达马上报警;
2.把马达的刚性设大一点,响应速度更快一点。
对于第一点有更好的设置方法的朋友的可以说出来
谢谢!我试下看

网友F:
改下速度试下,降低一点,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类型问题,从负极限回原和从正极限回原,停下来的位置不一样,当时是通过降低回原速度解决的,可能不是同一个情况,但可以试试
谢谢!有试过,目前一天还是偶尔会有那么一两次回不到位。
接代写程序,没法现场调试

楼主:
实在没辙了,全部换了一通,把PLC的接地线也拆掉后,从以前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就跑位直接降到一天偶尔会跑那么一两次位,目前又在棘轮上加了根光纤检测,一旦没有回到位,光纤就检测不到信号,然后伺服就自动回原,回完原点后继续运行,总算能够顺利生产了,不过问题点没找出来始终心里还是不舒服。

网友G:
我母鸡啊,插眼,解决了@我。

网友H:
换了丝杆就不找机构问题了吗?  凭什么说机构没问题,丝杆重复精度正常吗?联轴器? 螺丝锁紧了吗。  先找机构问题, 遇到这类事情都要先往机构上推

网友I:
直接用直线马达。试试。精度绝对可以。速度非常快

网友J:
这是以前伺服,io接线丢脉冲,做为改造项目,用ethcat 国产私服,codesys ,半个月搞好,老板给你发奖金。
  • 下载积分:+1(namae) 老板不这样想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网友K:
伺服驱动器的LED显示调到脉冲个数显示,PLC监控一步一步运行,看是不是丢脉冲了,
第二加大开关电源的电压(伺服脉冲、方向信号公共端的电压)

网友L:
我遇到两次换进口24V开关电源,解决这个问题,绝对定个位,来回都差一点,攻牙机

网友M:
这个问题碰到是个大问题,解决也简单得很!

网友N:
不要乱接地,经手几万台伺服从来不知道啥叫干扰啥叫丢脉冲

网友O:
首先怀疑机构,配合间隙或掉东西造成偶尔阻力变大, 伺服拉不到位, 但是位置误差值设太大造成没到位不报警.需要出故障时伺服断使能,解除刹车, 推动机构检查.
其次是伺服参数(如刚性)

网友P:
这个是马达过载了,发送了脉冲,实际上马达并未到达位置,加上马达的到位信号是在一定的区间范围内就给信号了,,,,,解决对策:1.增加加减速时间2.降低马达运行速度,3.机构打油降低摩擦,4、换个大点的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是马达过载了,发送了脉冲,实际上马达并未到达位置,加上马达的到位信号是在一定的区间范围内就给信号了,,,,,解决对策:1.增加加减速时间2.降低马达运行速度,3.机构打油降低摩擦,4、换个大点的马达

谢谢建议,从原位到终点位是带有负载,但是位置从来都是准的,反而是从终点位回原位是空载偶尔会位置不准,不存在过载,加减速运行速度这些都有调整验证过,机构打油降低摩擦也有做这个动作,至于换大马达,类似的结构机台很多都是统一这么大的伺服马达,换的话要改机构比较麻烦,目前增加光纤检测到位后,连续生产了几天都没出现过跑位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伺服驱动器的LED显示调到脉冲个数显示,PLC监控一步一步运行,看是不是丢脉冲了,
第二加大开关电源的电压(伺服脉冲、方向信号公共端的电压)

目前伺服用的是PLC内部电源,我用2台电脑同时监控驱动器和PLC脉冲数,并且PLC脉冲输出口还接了1条线到PLC高速输入口对脉冲输出计数,只要脉冲不对,机器停下来并且报警,目前还没发现脉冲不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首先怀疑机构,配合间隙或掉东西造成偶尔阻力变大, 伺服拉不到位, 但是位置误差值设太大造成没到位不报警.需要出故障时伺服断使能,解除刹车, 推动机构检查.
其次是伺服参数(如刚性)

机构这块有确认,刚开始确实感觉丝杆模组有点不顺,我让机修换了一套丝杆模组,目前是可以拉到位,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不到位,有时1天都没问题,有时十几分钟又会有一次,至于刚性这些都有调整去验证过
浪子海风

网友Q:
如果是老机器,以前没有问题,证明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丝杆换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用,因为装配不好也会造成这情况。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还要做丝杆反向间隙补偿。
首先要判断是结构问题还是电路问题。程序问题可以不考虑。
最简单的判断方式,把伺服设置为脉冲显示方式。
让程序跑,当每次跑到同一位置时,看伺服驱动器监控出的脉数是多了,还是少了,还是相等。
--如果相等,那跟电路没有关系,查结构问题。
--如果时大时小,那就是干扰,检查脉冲线有没有经过电机线。等。。(特别是脉冲插头的屏蔽线有没有碰到另的引脚。)
--如果稳定大,或稳定小,PLC内部有导电的尘点,吹下就好。吹都不好,那就是有某些电容部件老化,换plc.
实在没办法,可以在PLC改个程序,让动作多少次后回原点一次。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