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7):
软件按照完毕看不到以太网卡,
接口类型只有USB和serial
需要独立安装什么驱动么?

网友A:
菜单栏的【option - select interface】,选择连接接口
  • 下载积分:+5(ashore07)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是NE1A系列安全网络控制器需要安装专用的usb驱动
  • 下载积分:+1(ashore0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