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无协议通讯

楼主(2022-11-17):
各位彭于晏胡歌吴彦祖帮小弟看看,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向485模块发送数据,模块线路跟踪已经检测到软件发送过来的数据,但模块的X3接收请求标志位确没有变ON,寄存器也没法接收到数据 调试软件发送很多次才能在D100里看到接收过来的数据,再后面也是不断的点发送才能看到一次接收成功,且接收的字节顺序乱了 PLC向调试软件发送正常,就是接收出现这种问题 走485无协议通讯 模块QJ71C24N-R4 脑阔疼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楼主:
这是我不断发送才接收到的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楼主:
模块也没有出现报错,软件发送一次,接收灯闪一下,发送接收指示灯都正常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

网友A:
结束符设置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束符设置没有?
谢谢,找到原因了,结束符必须为0D0AH才能有效接收,之前用3u无协议接收不需要结束符,就一直以为无协议不需要结束符
技术交流邮:jt180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