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7):
现在的变频器都有带模拟量输入,4--20MA/0--10V和PID功能。能不能直接用4--20MA/0--10V感器接入变频器做PID控制,恒速功能。

网友A:
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变频器的设置来实现控制,仔细研究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就可以用来做恒压控制或类似的控制。做过很多这样的系统,用来控制风压(负压),保持相对恒定。

网友C:
学习中谢谢分享!
BYD
顾乡的云

网友D:
这个功能是可以的,我做过几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