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写过读取设置温度值的程序

楼主(2022-11-18):
现在有个项目跟温度有关的,之前没有写过,谁有这方面的程序,最好的欧姆龙的
cnydb

网友A:
欧姆龙的温控模块有很多种,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简单的温度模块直接到内存映射区读取数据就可以了。控制温度用现成的PID指令。如果是带控制的模块设好参数就可以了,PID指令都不用。
CP2E的带温度功能块,但是公司有两个CP1E的,想把它用上去,CP1E用不了功能块,所以只能编写,要用触摸屏控制温度,带控制模块,那参数去哪里设置

网友B:
直接用MOV指令就可以了。要确定对应的温度在哪个通道,也就是x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