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19):
我现在有一台威纶通 TK6071ip 的触摸屏,只有一个通讯用的DB9接口,但是里面包含的 com 1   和com2  两个接口,一个支持485 一个支持232, 现在分别想用这2个通讯分别连1台三菱FX3GA 的PLC   ,相当于是1屏2 PLC,这样的,目前用485口的与PLC通讯正常,就是支持232的这个口一直连不上,用了一个232转422的转换头,不知道该怎么接线。PLC这边是圆形8针的,求大神指点!!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A:
加油,你可以的

网友B:
就用485就可以啦,干嘛还要把232扯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用485就可以啦,干嘛还要把232扯出来。

他要用两路通讯,只有一路485

网友D:
3GA不是支持扩展232通讯吗?买只DB232通讯模块,才几十

楼主:
感谢各位,昨天已经做好了,起初弄了个232转422的转换器,搞半天没做出来,后来去掉转换器,直接连得,就用的232通讯,因为PLC的编程口是支持232的。 后来连上了,就是反应慢点,也够用了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3GA不是支持扩展232通讯吗?买只DB232通讯模块,才几十

估计用232转422 也能做出来,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E:
用条国产的SC09电缆 再改造一下
屏232是 6   9  5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估计用232转422 也能做出来,

你以上的搞法,我以前也常用,但曾烧过PLC后都买通讯扩展了。最好通电时不要热插拨通信线。
还有RXD和TXD的两条线,最好串只2K的电阻,232的逻辑电平是+-15V,422的逻辑电平+_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