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调整器开机烧内置保险的故障

楼主(2022-11-19):
公司有一台隧道炉加热件,开机温控器温度不H,没有加热,检查发现电力调整器保险烧v相,短接r个细线后,开机又烧另一相保险,开始怀疑发热丝,测量发热丝又正常,换另一个电力调整器又可以升温,然后检查可控硅又没短路,不知故障原因?是不是湿控器没没置对?求大师指点谢谢!
BYD

网友A:
烧固定的一个还是都烧?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电热丝的接线端子是的有接地现象,用钳形表监测电流,先从小电流开始慢慢加大至额定电流,同时监测电压。

楼主:
先一个烧另外一相的保险
BYD

网友C:
这个保险 要专用的,不要乱来哦,有问题的话不烧保险就炸鸡

楼主:
35A用4mm2线短接有什么问题,请指点谢谢!
BYD

网友B:
你这操作打算是废弃调功器吗?我上面所说的方法不好使吗?

网友C:
再强调,这个保险 是快速保险,不能用普通保险,更加不允许用铜丝短接,这个保险烧,一般是负载线路存在有接地或短路问题,要仔细检查后才可以投入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指教,学习了!
BYD

网友D:
二把刀要搞成事故才肯罢手,要排除问题才能再次运行,可控硅炸了那个可不好玩!

网友B:
才35A调整器值不了几个钱,炸就炸吧!这声音也不大,只要不伤到人就好,200A以上炸的声音才好听也很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