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伺服误差呢,

楼主(2022-11-20):
问题如下,一个单轴伺服做往复运动,绝对位置模式,如果运动过程中产生误差该如何判断呢,之后怎么处理,直接在原点清零吗?还是别的方法呢,请各位大佬教教。

网友A:
不怕麻烦就设置好一定次数后重新找原点

网友B:
一般无需处理的,都用伺服了,位置是准的啊

网友C:
还是重复定位精度与绝对精度的问题~
实务上处理的方式就是回零,实际上即使是带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或者电池的真绝对值伺服系统,也还是需要零点的,有的设备上会装一个零点传感器,但是日常不用,手动功能里面会设置一个回零的程序,改个名字叫对准,或者校准~
以上是处理误差的方式,通过一个外部基准来消除本系统的误差,至于自身检测是不可能的,自己检测自己么?至少需要一个外部基准.

网友D:
绝对定位不会出现误差累计的问题,电气的误差可以忽略,如果出现了误差,请重点考虑机械结构的问题。想要判断运动过程中是否出现误差,可以做标记,运行一段时间后看看标记还能不能对的上。 同时把伺服面板调成显示位置脉冲,看他每次定位同一点时,显示的数据是不是一样。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