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0):
现在有一个思路就是想判定编码器时候在运作
非有数据的时候或者不转动的时候 有输出判定
今晚用比较指令加0.1S的脉冲指令来实时比较(用的是模拟没在现场试验)很快就对比成功 但是一直在对比不是编码器停止运作就立马判定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思路指点一下

网友A:
大概就这样子

网友A:
还忘了一步……
  • 下载积分:+2(544868416) 谢谢前辈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zsh340

网友B:
    编码器是否运转,或是左转/右转都能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忘了一步……

    相当感谢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是否运转,或是左转/右转都能判定。

    前辈是否有其他指令可指导一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是否运转,或是左转/右转都能判定。

    这个判定不了吧?
    要么正转,反转,维持一个状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高速计数器收到脉冲使用定时中断比较可以判断是否运转,是正转还是反转都可以识别。
    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计数器收到脉冲使用定时中断比较可以判断是否运转,是正转还是反转都可以识别。

    前辈是否有详细的指令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这个没有专门的指令需要编程实现,我只有西门子200SMART的程序三菱没做过。可以网上搜一下电子手轮,它的原理就是判断编码器方向和速度。
引用 楼主:

    前辈是否有详细的指令呢
    自学

网友C:
    SPD 指令是计算编码器速度,
    如果速度持续为零,则视为停止,
    测试一下,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