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RW指令线圈批量写入

楼主(2022-11-21):
和前辈请教一下,这个领控的ADPRW指令是不支持线圈批量写入还是也可以通过H10实现批量写入,如果我想把主站的M0-M10写到从站的M0-M10,应该怎么写啊

楼主:
有没有用过的大佬啊

网友A:
参考三菱的 ADPRW 站号 功能码 地址 点数 内容(先把他组合成一个D0,然后再传输)
主站 m8000 mov K3M0 D0
ADPRW H01 H06 H00 H01 D0
从站 m8000 mov D0 K3M0
下载积分:+2(竹影清风) 感谢大佬 我去试一下

楼主:
感谢大佬 我去试一下

网友B:
采用读取写入寄存器方式,一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