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1):
各位大神,小弟求助关于三菱work2 用ST语言求20位数组中值平均数,要求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数组单精度实数类型,求各位大声不吝赐教!!!!!!!!!!!!!!!!!!!

网友A:
要不你先做个梯形图的出来吧

楼主:
二楼大神麻烦把计算器页面去掉,挡住了

网友B:
套指令
  • 下载积分:+1(wmw186) 真诚感谢!
  • 求真务实,厚积薄发。VX:em5480011

网友C:
    rSum:=aData[0];
    rMin:=aData[0];
    rMax:=aData[0];
    FOR index:=1 TO 20 BY 1 DO
        IF rMin > aData[index] THEN
            rMin:=aData[index];
        END_IF;
        IF rMax < aData[index] THEN
            rMax:=aData[index];
        END_IF;
        rSum:=rSum+aData[index];
    END_FOR;
    rSum:=rSum-rMax;
    rSum:=rSum-rMin;
    rAve:=rSum/20.0;
  • 下载积分:+1(wmw186)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已解决

网友D:
    引用第5楼uthman于2022-11-21 17:26发表的 Re:求助关于三菱work2 用ST语言求20位数组中值平均数,要求去掉最大值和 .. :
    rSum:=aData[0];
    rMin:=aData[0];
    rMax:=aData[0];
    FOR index:=1 TO 20 BY 1 DO
        IF rMin > aData[index] THEN

    有个小问题,就是没有排除非0数,如果 数组就两个数   赋值>0 那结果就错误了
  • 下载积分:+1(wmw186) 真诚感谢!

网友E:
    (*三菱work2 用ST语言求20位数组中值平均数,
    要求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 数组单精度实数类型 *)

    (* 初始化*)
    IF bstart THEN
        IF NOT bstartOld THEN
            DataMax:=0.0;
            DataMin:=0.0;
            DataSun:=0.0;
            bstartFlg:=TRUE;
        END_IF;
    ELSIF bstartOld THEN
        bstartFlg:=FALSE;
            DataMax:=0.0;
            DataMin:=0.0;
            DataSun:=0.0;
    END_IF;

    (* 计算*)
    IF bstartFlg AND NOT bstartFlgOld THEN
        FOR     index:=0 TO 19 DO
             IF DataMax<Data[index]THEN  (*求最大值*)
                 DataMax:=Data[index];
             END_IF;

             IF DataMin>Data[index]THEN  (*求最小值*)
                 DataMin:=Data[index];
             END_IF;

              DataSun:=Data[index]+DataSun;(*求和*)
              DataAverage:=(DataSun-DataMax-DataMin)/18.0;(*求平均值*)
         END_FOR;
    END_IF;

    bstartOld:=    bstart ;
    bstartFlgOld:=bstartFlg;
  • 下载积分:+1(wmw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