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h340

楼主(2022-11-21):
大家好:以前都是用GX Develoer8.86.后来出了GX2/GX3,安装了GX2/GX3后就把GX8.86卸掉了。今天下载了GX Developer1.13H安装完后,打开软件新建工程时就出现初始化失败,软件无法正常使用了。

zsh340

楼主:
引用楼主zsh340于2022-11-21 17:15发表的 GX Developre1.13h安装后,新建工程时,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
大家好:以前都是用GX Develoer8.86.后来出了GX2/GX3,安装了GX2/GX3后就把GX8.86卸掉了。今天下载了GX Developer1.13H安装完后,打开软件新建工程时就出现初始化失败,软件无法正常使用了。

试问各位师付们,怎么解决?注册表内都删除得很干净了。谢谢

网友A:
帮不上忙

网友B:
从官网下载软件,如还不行从新安装系统

网友C:
这种一般很麻烦,只能用GX Works2了,这个也是主流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不上忙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官网下载软件,如还不行从新安装系统

就是不想重装系统,因为电脑里有很多工控软件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很麻烦,只能用GX Works2了,这个也是主流

是的,因为以前的的程序很多是用FX WIN软件写的,现在的GX2打不开老软件写的程序。恼火

网友D:
重新安装8.103H这个版本可以的。
虞山老者

网友E:
官网直接下载最新版

网友F:
系统兼容问题,你可以不用这个版本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安装8.103H这个版本可以的。

重装了N次了

网友G:
安装英文版的GX Developer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H:
先把WK2 WK3卸载干净,开机重启电脑,开始装1.13版,WK2 WK3 试试看。

网友I:
电脑系统问题,我也遇到过这现象,后来换了系统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