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1):
各位大佬好!
求问怎么辨别SIN/COS型编码器、UVW型编码器、ABZ型编码器、Endat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A:
简单点,到某宝、某东等网站搜一搜,看看各种编码器各有什么不同。

网友B:
有实物就看外壳上的标记和接线的数量
没有就看选型手册
没有手册就在淘宝的搜索框搜索,找到后就问商家,有购买意向的,商家一般都会给你电子版手册

网友C:
直接看接线定义,增量脉冲型的就用示波器看波形
旋转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看接线定义,增量脉冲型的就用示波器看波形

请问大佬 红、橙、黄、绿、蓝、白、黑、粉红、紫、棕、浅蓝、青灰接线是什么编码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 红、橙、黄、绿、蓝、白、黑、粉红、紫、棕、浅蓝、青灰接线是什么编码器

编码器上型号已经看不出来了?如果看的到型号 搜型号说明书

给你个参考
绝对值型编码器的线与PLC 输入的点的对应,NPN 输出绝对值型E6C3-AG5C 的实际接线,红色线接电源正极,黑色线接电源负极,褐色线接输入0.00,橙色线接输入0.01,黄色线接输入0.02,绿色线接输入0.03,蓝色线接输入0.04,紫色线接输入0.05,灰色线接输入0.06,白色线接输入0.07,粉色线接输入0.08,PLC 的COM 接电源正极。

PNP 输出绝对值型E6C3-AG5B 的实际接线,红色线接电源正极,黑色线接电源负极,褐色线接输入0.00,橙色线接输入0.01,黄色线接输入0.02,绿色线接输入0.03,蓝色线接输入0.04,紫色线接输入0.05,灰色线接输入0.06,白色线接输入0.07,粉色线接输入0.08,PLC 的COM 接电源负极。
  • 下载积分:+3(chn-长江)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