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市面上常用的远程通讯模块有哪些牌子

楼主(2022-11-22):
就知道那么几个,还有没有靠谱些的远程模块公司呀

网友A:
深圳宏电和厦门四信的都挺好使,其他品牌没试过,如果用量不大的话还是用这种口碑稳定的比较好,用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定制
谢谢我去了解下

网友B:
济南有人物联

网友C:
四川零点

网友D:
广州巨控,PLC无线通讯,远程APP,远程上下载调试程序,短信电话报警,巨控黄工18922726899
技术咨询热线:18922726899 巨控黄工

网友E:
阿里云,百度云,腾讯云, Onenet云,华为云。
大把的模块都可以连上去。淘宝也就一两百块钱。
模块对模块点对点通信。上位机,手机APP采集模式点对多都可以。
有时间去研究别人开发的模块怎么设置,
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去把这些云平台怎么运用研究一下呢?
物联网是将来的发展趋势。了解云平台,比了解哪一个产品更有用。
因为只要能连上云平台,什么模块都差不多。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F:
上海敏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