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2):
【三菱FX5U,在没有输出模拟量模块的时候,电机有步进,有伺服,有检测做功(功率)装置,仅有一个输入模块,是否可以满足PID控制】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

网友A:
PID控制对象是什么,没有说清楚。如果是温度控制,可以用PWM输出控制固态进行PID。控制速度加少许的外围电路也可以。
假设控制流量。

楼主:
假设控制流量】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假设控制流量】

要加比例阀

楼主:
比例阀是那种工件?怎么使用的,价格怎么样?
引用 网友B:

要加比例阀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

网友C:
PID做的好的.流量用电动阀也可以...正反转而已..

楼主:
那种电动阀控制,可以说一下逻辑方式吗?
引用 网友C:
PID做的好的.流量用电动阀也可以...正反转而已..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种电动阀控制,可以说一下逻辑方式吗?

控制管道内流体或气体流量 执行机构就是电动比例阀 就是一个电机控制一个阀门打开和关闭 比例阀支持0-100%开度 可以开任意大小
所以是PID控制开度可以平稳控制流量大小
如果是检测流量 正常是结合流量计信号来做PID控制
你这个伺服啥的 为什么要控制流量 控制流量的基本上都在水泵 油泵之类的管道系统 压力变送器通常用来反馈水压 可以调节泵机变频器速度来控制水压
而流量计用来检测流量 用电动比例阀的开阀大小控制流量大小

楼主:
伺服泵,精准一点,控制要求高。
引用 网友D:

控制管道内流体或气体流量 执行机构就是电动比例阀 就是一个电机控制一个阀门打开和关闭 比例阀支持0-100%开度 可以开任意大小
所以是PID控制开度可以平稳控制流量大小
如果是检测流量 正常是结合流量计信号来做PID控制
你这个伺服啥的 为什么要控制流量 控制流量的基本上都在水泵 油泵之类的管道系统 压力变送器通常用来反馈水压 可以调节泵机变频器速度来控制水压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