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2):
l威伦触摸屏与三菱PLC内部继电器M点用不了,D值设定没有问题,但用那个中间继电器 那个中间继电器会报错 其他可以正常工作是怎么回事,M点没有被重复使用

网友A:
确定是所有M点用不了还是个别的   M点作为线圈是在触摸屏按钮点不动的

楼主:
对,点开元件使用列表查看用的那几个都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所有M点用不了还是个别的   M点作为线圈是在触摸屏按钮点不动的

对,点开元件使用列表查看用的那几个都会报错
是触摸屏用到的M点就会 其他不会 也试改过好的个M点

网友B:
你的M值是多少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M值是多少开始的?

用了M200 M300 M400 M1500 都从中取过来用

网友C: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D:
是不是通讯格式没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