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2):
配置EtherNetIP 除了挂载EDS 文件,可以创建通用型网络连接么?
从站是伺服控制器。
加载了一个通用adapter,input tag可以选择地址,output tag 没有选项
有了解的么?

网友A:
两个都是CJ2M自带的EIP模块,要在两个CJ2M里分别建立标签变量,两个标签变量大小需要一致,而且进行网络公开。
然后将CJ2M的网络公开变量导出,再导入NetworkConfigurator中。然后上面图片的位置,就会有input/output tag set可以选择。

网友B(2024-03-07):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CJ2M自带的EIP模块,要在两个CJ2M里分别建立标签变量,两个标签变量大小需要一致,而且进行网络公开。
然后将CJ2M的网络公开变量导出,再导入NetworkConfigurator中。然后上面图片的位置,就会有input/output tag set可以选择。

没有带EIP需要新增,然后主机架刚好满了,需要怎么配置,现在只知道需要电源模块,连接模块和EIP模块,其他的暂时没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