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2):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设备允许运行条件,有需要满足多条件完成,才可以发出允许运行信号。因为工艺要求条件会有所变化,所以建了一个FB,16路输入,能够实现任意引脚输入条件,完成。但是有一个问题,输入的条件需要是需要取反,请教一下,怎么才能实现不需要取反,而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将16个Bool条件组装为一个字比如MWxxx,Mxxx.0 :=#IN_1 , Mxxx.1:=#IN_2,......再去判断字的值。

楼主:
主要是想实现,先预设16个引脚,引脚的实参不固定,引脚数量也不固定,随意填写,实现允许条件达到后OUT输出。主要是这个逻辑怎么实现。现在是实参输入的bool量必须得是取反才可以实现。怎么样才能不取反也能实现呢。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将16个Bool条件组装为一个字比如MWxxx,Mxxx.0 :=#IN_1 , Mxxx.1:=#IN_2,......再去判断字的值。

楼主:
主要是想实现,先预设16个引脚,引脚的实参不固定,不用的引脚可以空着,不影响功能实现,引脚实参随意填写,随意引脚填写。实现允许条件达到后OUT输出。主要是这个逻辑怎么实现。现在是实参输入的bool量必须得是取反才可以实现。怎么样才能不取反也能实现呢。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将16个Bool条件组装为一个字比如MWxxx,Mxxx.0 :=#IN_1 , Mxxx.1:=#IN_2,......再去判断字的值。

网友B:
在输入变量里增加一个int类型变量Number,用于定义运行条件的数量。
在临时变量里增加一个int类型变量Temp,用于累计满足运行条件的数量。

temp := 0;

条件1满足----temp:=temp+1;
。。。
。。。
条件n满足-----temp:=temp+1;

如果 temp= number  则out=1

楼主:
感谢指点。我试一下。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变量里增加一个int类型变量Number,用于定义运行条件的数量。
在临时变量里增加一个int类型变量Temp,用于累计满足运行条件的数量。

temp := 0;

网友C(2023-02-02):
FB中的输入形参默认值全部设置为True,这样你没有使用的形参就全部默认接通了,已经使用的就根据实参的值决定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