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模仿数控系统电子手轮控制方式,PLC程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22-11-23):
模仿数控系统电子手轮控制方式,PLC程序应该怎么写?条件使用三菱FX3G,Y0为输出脉冲接口,Y4方向接口。例如1、手轮选择x1倍率手轮转动一格发出一个脉冲,PLC输出1个脉冲。2、手轮倍率选择x10倍率手轮转动一格发出10个脉冲,PLC输出10个脉冲。同时D8340做为绝对坐标数,手轮正转D8340数值脉冲增加,反之减少。已解决

网友A:
启用手摇轮功能就好了

楼主:
这个程序在线测试不行啊,y0没输出D8340数据没反应呢。

楼主:
做了几天做不出来,有没有那个高工可以指导下。

网友B:
换PLC。换成FX3U+1pg模块支持,手摇轮。或者换成台达DVP系列都支持。

专业外协

网友C:
这是1比1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44174.html

网友D:
有现成的手轮控制3轴的程序。FX3U的,和3GA通用

网友E(2023-04-28):
可以联系我

楼主:
完成的项目很久了,亲测跟数控系统控制一样
下载积分:+1(halama) 好贴好贴!

网友F:
这个手轮发脉冲比点动什么的实时性要求更高,跟随性强。
手轮每个周期的脉冲当量变化量,得到伺服的目标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