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3):
进行螺纹的通规检测
1.使用位置模式读转矩,检测到转矩到达时停止,伺服位置会过冲,
2.使用转矩模式读位置时,检测到转矩到达时停止,位置也会过冲
有没有一种好的方法去实现螺纹的通规检测,不会损伤产品,也不会因为过冲而导致产品卡在通规上

网友A:
那就位置和扭矩结合??

楼主:
螺纹不合格时,怎么实现螺纹不卡死

网友B:
输出扭力限制  用速度模式

网友C:
1、通止规这一类一般归类到刃量具,里面有个刃字
2、1L的用法本质上是在用伺服做扭矩测量,本身就有滞后,而且精度不够,而且伺服的扭矩测量依靠的是电流间接测量,配合刃具实际的微观工作过程和理想的扭矩检测是完全不一样的(通止规的螺纹和工件从过盈到咬合过程中扭矩是逐渐增大的,电流测量对这种工况的敏感程度是很低的)。
3、所以最后要确定一个极限值,通止规在什么扭矩数值下不会切割工件(或者切割程度不深,不至于卡住,本质上是由产品硬度决定的),并以这个数值再向下打个折扣(留给伺服滞后响应)作为扭矩限制的目标值。
4、纯理论环境下,用位置模式也好,扭矩模式也好,都是可以的,应该还是伺服的电流环参数设置需要调整(难度有点大)
5、换做我,不会这么信任伺服的,最好上外置的扭矩传感器(参考博士或者DDK的拧紧枪),至少也要有个磁阻尼器在最前端,提供一个机械性的保护,动不动就把螺纹和检具一起干废这种事情,听着就头疼(要花多少钱。。。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C:
1、通止规这一类一般归类到刃量具,里面有个刃字
2、1L的用法本质上是在用伺服做扭矩测量,本身就有滞后,而且精度不够,而且伺服的扭矩测量依靠的是电流间接测量,配合刃具实际的微观工作过程和理想的扭矩检测是完全不一样的(通止规的螺纹和工件从过盈到咬合过程中扭矩是逐渐增大的,电流测量对这种工况的敏感程度是很低的)。
3、所以最后要确定一个极限值,通止规在什么扭矩数值下不会切割工件(或者切割程度不深,不至于卡住,本质上是由产品硬度决定的),并以这个数值再向下打个折扣(留给伺服滞后响应)作为扭矩限制的目标值。
4、纯理论环境下,用位置模式也好,扭矩模式也好,都是可以的,应该还是伺服的电流环参数设置需要调整(难度有点大)
5、换做我,不会这么信任伺服的,最好上外置的扭矩传感器(参考博士或者DDK的拧紧枪),至少也要有个磁阻尼器在最前端,提供一个机械性的保护,动不动就把螺纹和检具一起干废这种事情,听着就头疼(要花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