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NJ的张力问题

楼主(2022-11-23):
一个送料轴,一个拉料轴,为了不出问题,中间加了一个气缸,一个深度尺,如果送少了,深度尺下压,就增加送料轴的速度。如果送多了,深度尺上升,减少深度尺的速度,深度50mm。请问这个增加或减少的值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深度尺直接用磁珊尺,直接读取脉冲数就可以知道深度的数值,数值比较一下就再做动作
道理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利用深度尺的偏移量做送料轴速度叠加,保证没问题
涂布机速度350M/MIN是这样计算速度的
但是要保证拉料轴速度恒定
主要是要算出叠加的多少,这个量不好算。

网友C:
速度增加或减少的值,需要你实验测出来,根据深度尺的变化趋势,可按照当前速度x%叠加,我分析是这样,没实战过

网友D:
你这个深度尺是电子的吧 机械的肯定不会反馈 如果带反馈 那还要计算什么? 读取不就行了么
看你描述 这个机构是通过深度尺的反馈深度来 调节送料轴速度

网友E:
其实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光纤,通过信号反馈数字量进行增减张力。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大概都知道,就是不知道具体要增减的量,通过什么样的公式能计算出来?

网友A:
直接说你做什么涂布机就可以了,我也是做涂布机的

网友B:
7楼,我们是同行

网友A:
涂布机电控并不算非常复杂,主要的收放卷的张力控制,其他都是根据根据不同产品增减不同的控制模块

楼主:
不是涂布机,是改锂电池机。

网友F:
这不就是 摆臂吗。。。
线速度+PID补偿

网友G:
用PID算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