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4):
【关于三菱FX5U系列增加模块组件问题】
增加一个模拟量AD DA任意一个模块,已知第一台地址为 SD6300 SM6340  SM6380 SM640
依次列推,
现在假设第一台为AD模块,第二台为DA模块,与第一个模块不同,这个时候第二台地址应该是什么?
学习交流直接微信扫头像,简单粗暴。

网友A:
参考此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99
FX5-4AD-ADP 和FX5-4DA-ADP 使用了相同的寄存器

所以假设第一台是AD,第二台DA,第三台AD,第四台DA
这时第一台使用SD6300,第二台使用SD6340,第三台使用SD6380,第四台使用SD6420

楼主:
不管几个模块,之分序号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对吗?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99
FX5-4AD-ADP 和FX5-4DA-ADP 使用了相同的寄存器
[attachment=274286]
所以假设第一台是AD,第二台DA,第三台AD,第四台DA
这时第一台使用SD6300,第二台使用SD6340,第三台使用SD6380,第四台使用SD6420
学习交流直接微信扫头像,简单粗暴。

网友B:
你需要知道最多4台模拟量的适配器,对应4个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99
FX5-4AD-ADP 和FX5-4DA-ADP 使用了相同的寄存器
[attachment=274286]
所以假设第一台是AD,第二台DA,第三台AD,第四台DA
这时第一台使用SD6300,第二台使用SD6340,第三台使用SD6380,第四台使用SD6420

站长  这里错了(这时第一台使用SD6300,第二台使用SD6340,第三台使用SD6380,第四台使用SD6420)

这是每台CH1的地址(第一台使用SD6300,第二台使用SD6660,第三台使用SD7020,第四台使用SD738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站长  这里错了(这时第一台使用SD6300,第二台使用SD6340,第三台使用SD6380,第四台使用SD6420)
这是每台CH1的地址(第一台使用SD6300,第二台使用SD6660,第三台使用SD7020,第四台使用SD7380)

是的,有4个通道,以CH1为例。

楼主:
D2 T1  PLC后面这个怎么理解?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74287]
你需要知道最多4台模拟量的适配器,对应4个地址
学习交流直接微信扫头像,简单粗暴。

网友B:
引用 楼主:
D2 T1  PLC后面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受教了,那么问题来了,源性漏型有啥区别?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74295]
学习交流直接微信扫头像,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