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如何实现FX3U连接4台伺服电机

楼主(2022-11-24):
FX3U如何连接4台伺服电机,是否需要使用特殊模块,如何连接?

网友A:
+1PG或者+PLC再或者换5U

网友B:
换5U或换信捷,部分型号完全支持4个轴
再便宜直接买4轴的国产控制器,支持简单的编程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C:
拼多多上有多轴控制器

网友D:
要看四台是什么控制,工艺是什么。如果都是速度控制。那完全可以当电磁阀使用。如果位置固定,也可以用内部程式去定位

网友E:
用FX3U的话要加个1PG
没有签名

楼主:
谢谢各位大仙

网友F:
看需求 如果4个轴有轴不需要同时运行 不用4路脉冲也是可以做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