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为什么不能转换

楼主(2022-11-24):
各位领导,框框内为什么不能转换,

网友A:
用LDD=试试
努力学习

网友A:
32位的
努力学习

网友B:
=前面加個D看看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ljc870818)

网友C:
格式不对

网友D:
格式不对啊,T0跟上面并联的目的何在,逻辑不成立啊
有志者事成

网友E:
三菱不支持这种格式的梯形图 欧姆龙就可以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前后的位置换下就可以。

网友G:
PLC 如果FX3U c201 he c202 是32位的

网友H:
电脑不行,换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