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5):
关于PLC介绍,以及接线方式
【什么是源型,上面是漏型,求高手来指点】
分别接线方式又有上面不一样,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

网友A:
按字面意思,就是电流漏下去和电流冒出来。

以输入点为例

网友B:
PLC输入无源漏型说法,因为输入是光耦隔离而无晶体管;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编码器等)才有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才有源漏型说法区分,电流从输出信号端子流出为源型,从输出信号端子流入为漏型
zsh340

网友C:
又是一位不看手册的............这么基础的知识

网友D:
不建议记源漏型接法,西门子和三菱的源漏就是相反的。
建议记共阴极或共阳极,无论是哪种接法,公共端是0伏还是24伏这个肯定是统一的。
  • 下载积分:+1(tathui)

网友D:
    输入端可以自行决定源漏两种接线方法,输出端的晶体管型不能自行决定,继电器型也可以自行决定源漏。
引用 网友B:
    PLC输入无源漏型说法,因为输入是光耦隔离而无晶体管;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传感器(比如接近开关、编码器等)才有
    晶体管输出型的PLC才有源漏型说法区分,电流从输出信号端子流出为源型,从输出信号端子流入为漏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记源漏型接法,西门子和三菱的源漏就是相反的。
    建议记共阴极或共阳极,无论是哪种接法,公共端是0伏还是24伏这个肯定是统一的。

    日系,台系,大陆系的PLC,源型漏型基本是按传感器的输出类型为参考。
    西门子的则刚好相反,那货是按PLC模块的接口来参考的,因此和日系,台系,大陆系的PLC刚好是相反的。

网友F:
    繁杂的东西不用记,读说明书再接线就行。

网友G:
    可以这样理解NPN管串负载即漏型接法,PNP管串负载即源型按法

楼主:
    多多益善
    交流学习进群的加我VX: KAERSI-  QQ:202064006

网友H:
这种帖子每次见到我都要骂一下中国大学的教材太烂,厚厚的模拟电路学完了集电极开路都搞不清,不是学生笨,是教材写得实在太烂

楼主:
大多数都是实操,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没有学习过的。
教育接触。
引用 网友H:
这种帖子每次见到我都要骂一下中国大学的教材太烂,厚厚的模拟电路学完了集电极开路都搞不清,不是学生笨,是教材写得实在太烂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