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PLC 这个问题何解

楼主(2022-11-25):
出现这个问题 如何解决
是版本问题 还是 PLC程序问题

网友A:
在C边上点箭头,选择目录,找到程序所在的位置再打开。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吧

网友C:
部分的程序如果你是压缩的,要先解压,如果是WORKS2还要选择其他格式

网友D:
这就是GX Developer的不人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