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5):
无功电容补偿强制半自动投切控制
我厂有一码头吊机, 160专变供电,因码头吊机工作特性,动作一次从抓料、提升、转位、放料、回位前后二十多秒,普通电容补偿投切速度跟不止,所以想了一个方案如下:用一个电流继电器检测负载电流,当电流大于设定值,触点闭合,接通X4,后,由内部程序转换为启动信号,按设定延时时间后间隔控制多路Y循环移位输出,实际输出路数可用X0-X3组成合1248编码成1路到7路任意路循环移位输出,如预先短接X0和X2,按编码组合是5,程序把5解码后给对应的程序将SFTL循环移位指令进行控制,让其产生5路输出、3路不输出且往右移位,此目的是让电容组至少有一组在停歇,不至于长时期工工。当短时间没启动信号程序不会马上停止输出,当没信号时间大于一定时后才停止输出。
IO以及内部部分分配说明:
X0 X 1X2为循环路数组合设置开关,其关系为1248编码原理
X3为启动循环移位程序和时间间隔判断,接电流继电器触点,
Y0到Y7外接8路电容组
T1短间隔停止判定时间
T2循环移位运行间隔时间
T3长间隔停止设定时间
DECO对应把X0-X3 组合传到D0解码成M10到M25共16个M,,其中对应起作用的是M19到M25共7个M,一方面是组成启动信号,另一方面是作为循环移位路数的选择开关。
关健词:
ALT交替输出指令
DECO译码指令
SFTL循环移位指令,
循环循环路数可选
文案到此,不能再细说了,再写就成3000字的技师论文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扩展资料就可以去做技师答辩论文了。
当然,此程序只是本人学着别人原有程序顶抄过来组合着写,其中有很多不足之处,望各位键下留情!

附件: 码头电容柜自动强投20221112-5.rar (154 K) 下载次数:219
  • 下载积分:+5(加勒比海带)

网友A(2023-01-14):
    基本都单片机,干这个的,PLC很少,

网友B(2023-02-21):
    无功补偿采样计算量大,plc搞这个意义不大。
    无功补偿,电机工作状态不同,补偿量是不一样的。你这个循环补偿,仅解决了电容重复投切问题,实际补偿值与需要值仍会有较大差距,效果不会太理想。
    过零投切器,价格已经很低了,将投入时间设短点,切出时间略长点。这样投资成本比你这套还要低,但效果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