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6):
请教,发那科FANCU机器人码垛寄存器,怎么获取寄存器里面的值,传递给数值寄存器?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码垛寄存器存储的格式不同,例如:PL0=(1,1,1)表示第1行,第1列,第1层,而数值寄存器只是存数值,你要传给数值寄存器做什么用?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垛寄存器存储的格式不同,例如:PL0=(1,1,1)表示第1行,第1列,第1层,而数值寄存器只是存数值,你要传给数值寄存器做什么用?

传递给PLC,可以及时控制码垛机构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各位同仁,有了解的吗?请指教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
没用过码垛功能,听说都上锁了,需要另外花钱开通这个功能。

但我用那智机器人,做过类似码垛的功能。

做一个基础点,以此点为基准,在程序中加减XYZ轴的距离,进行摆放

程序行    指令    注释
1    PR[6]=LPOS    以位置6为原点
2    PR[1]=PR[6]    将位置6赋值给位置1
3    PR[1,2]=PR[6,2]+120    位置1:以位置6为基准,其Y方向+120
4    PR[2]=PR[1]    将位置1赋值给位置2
5    PR[2,1]=PR[1,1]+50    位置2:以位置6为基准,其Y方向+50
6    PR[2,2]=PR[1,2]+50     位置2:以位置6为基准,其X方向+500
7    PR[3]=PR[1]    将位置1赋值给位置3
8    PR[3,1]=PR[1,1]+100    位置3:以位置1为基准,其X方向+100
9    PR[4]=PR[3]    将位置3赋值给位置4
10    PR[4,2]=PR[3,2]-120    位置4:以位置3为基准,其Y方向—120
11    PR[5]=PR[2]    将位置2赋值给位置5
12    PR[5,2]=PR[2,2]-220    位置5:以位置2为基准,其Y方向—220
13    PR[6]=PR[1]    将位置1赋值给位置6
14    PR[6,2]=PR[1,2]-120    位置6:以位置1为基准,其Y方向—120
15    R[1]=0    程序1初始值为0
16    LBL[1]    程序1分支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