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下三菱mr-je伺服电子齿轮比

楼主(2022-11-26):
三菱伺服用的不多,现在伺服加一个减速机。1比10.查了下伺服分辨率是131072.
现在伺服设置2000个脉冲一圈。伺服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三菱mr-je伺服电子齿轮比应该设置多少。
plc

网友A:
你都设置了2000脉冲一圈还要设齿轮比干嘛

网友B:
二楼好问题 齿轮比不用设了

楼主:
如果是不用一圈脉冲,电子齿轮应该设置多少
plc

网友C:
131072 / 20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都设置了2000脉冲一圈还要设齿轮比干嘛

网友E:
16384/25

网友F:
用了减速机一般是需要设置的电子齿轮比,设置使用电子齿轮比时PA21要设置0001,PA06=65536, PA07=25 ,螺距你没有说,按照5mm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