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7):
描述:PDO配置
描述:伺服参数
汇川H5U控制SV660N走扭矩模式,相关的PDO配置都配置上了,还是不能控制。

难道需要把伺服参数配置成“扭矩模式”,感觉也不对

不知道那里的设置或配置漏了,请教各位大佬指点
  • 下载积分:+1(xiaocaide)

网友A:
    你要走扭矩,那伺服肯定要处于扭矩模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走扭矩,那伺服肯定要处于扭矩模式呀

    我是总线控制的啊

楼主:
    把这条删了,重新加载了一条后居然没报错了

网友B:
    就现在的配置     程序里不要出现位置控制的任何指令   触发扭矩的指令 你看下是不是变成扭矩模式了

网友A:
    反正我用台达总线,用位置模式就必须把伺服设置成位置模式,转矩模式必须把伺服设置成转矩模式

楼主: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何才能切换旋转方向呢

楼主:
    晓得了晓得了,目标扭矩设成“负数”就可以了

网友C:
    汇川应该有写好的功能块吧,直接拿过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川应该有写好的功能块吧,直接拿过去用

    手册里面对功能的描述不是很完整

网友D(2024-03-28):
    楼主,这个扭矩30%是额定扭矩的30%吗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又来了,如何才能切换旋转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