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8):
有个项目需要现场实时打印标签,内容有字符数字,汉字和二维码,先用TSC的工业打印机实现了,无奈TSC的价格太高,闲鱼100购入佳博GP-9025T,一顿捣鼓,可以打印字母和数字,可打印手册并没有讲如何将位图下载进打印机,又一顿捣鼓,实现了logo位图的下载与打印。下载位图流程在附件里,可是如论如何也无法打印出汉字,接着捣鼓,一直以为是字体或者CODEPAGE的问题,因为通过指令修改codepage为简体中文GBK 936一直失败,后来才发现只能用TEXT里面的支持的字体,通过打印机属性下载进去的字体也不知道成没成功,也不能用。串口助手测试成功打印,PLC程序的话就串口数据发送,注意换行0D0A之后不能有00 00 出现,必须紧挨下一行内容,0D 0A之前与修改的打印内容之间允许出现00 00,根据自己打印内容的需求,留出长足够的数组,数组的末尾写OD OA ,注意有些可能需要高低字节互换。
附件: 佳博标签打印机串口打印.zip (4532 K) 下载次数:439
  • 下载积分:+1(qq6262500)
  • 下载积分:+1(乐听海) 感谢分享!

网友A(2023-04-02):
    引用楼主原旭朋于2022-11-28 12:16发表的 串口连接标签打印机打印实例佳博GP9025T :
    有个项目需要现场实时打印标签,内容有字符数字,汉字和二维码,先用TSC的工业打印机实现了,无奈TSC的价格太高,闲鱼100购入佳博GP-9025T,一顿捣鼓,可以打印字母和数字,可打印手册并没有讲如何将位图下载进打印机,又一顿捣鼓,实现了logo位图的下载与打印。下载位图流程在附件里,可是如论如何也无法打印出汉字,接着捣鼓,一直以为是字体或者CODEPAGE的问题,因为通过指令修改codepage为简体中文GBK 936一直失败,后来才发现只能用TEXT里面的支持的字体,通过打印机属性下载进去的字体也不知道成没成功,也不能用。串口助手测试成功打印,PLC程序的话就串口数据发送,注意换行0D0A之后不能有00 00 出现,必须紧挨下一行内容,0D 0A之前与修改的打印内容之间允许出现00 00,根据自己打印内容的需求,留出长足够的数组,数组的末尾写OD OA ,注意有些可能需要高低字节互换。

网友A:
    [TSC的怎样弄得,,能发例子看看不?谢谢

网友B:
    弄得资料不错

网友C:
    以前做的是用组态软件 窗口打印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2023-05-29):
引用 网友A:
    [TSC的怎样弄得,,能发例子看看不?谢谢

    TSC的简单,先用打印机的管理软件把打印模板下载进打印机,然后PLC发送打印内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