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8):
稍微程序多一点,就在线写入不进去。还有改程序时,翻页不能翻太多次

网友A:
像西门子那样不能在线,只能改好写入你就开心啦
西门子可以在线写入呀

网友B:
引用楼主楼上小王于2022-11-28 17:21发表的 Works2真难用,厂家不能好好优化一下吗? :
稍微程序多一点,就在线写入不进去。还有改程序时,翻页不能翻太多次

有127步的限制。
所以不够人性化

网友B:
FX5U没有这个限制的。
works3相对来说好用一点,就是偶尔有那种在线写入不了,必须将CPU初始化的情况

网友C:
建议用国产汇川,非常人性化。

网友B:
引用楼主楼上小王于2022-11-28 17:21发表的 Works2真难用,厂家不能好好优化一下吗? :
稍微程序多一点,就在线写入不进去。还有改程序时,翻页不能翻太多次

works3相对来说好用一点,就是偶尔有那种在线写入不了,必须将CPU初始化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信息不一致吧。读取PLC修改后再在线写入不这可以了!!!
  • 下载积分:+1(楼上小王) 不是信息不一致,就算重 ..
  • 不懈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

网友D:
    还没发生过此类似的事

网友E:
    我也没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三千多步程序都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F:
    使用到现在还没碰上问题

网友G:
    确实,而且好像改好的如果编译了,再改别的地方在线写入,前面改好编译的就不会写入。基恩士的哪怕你拿着和PLC里面不同的程序去监控都会有提示,三菱的得先检验一下

网友H:
    用的Q系列的七八万步程序表示没遇到过
    打个酱油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国产汇川,非常人性化。

    编程自定义变量是挺好,就是汇川PLC掉线遭不住
    打个酱油啊!

网友I:
在线写入的步数这个可以设置的,好像是最多1000多步

QQ:84818626

网友J(2022-12-29):
works2翻页就是火,反人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