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8):
现场有分别7台FX5U和屏幕都是各自连以太网口。现在为了调试方便分别在各机台加一个路由器后,再通过WAN口把7台路由汇总到一个多口的总路由器上,PC连接总路由器,总路由的|P地址段与各分路由的IP设为不同,想用PC直接通过路由连接监控每个机台和触摸屏程序,一直连接不上,这样组网失败,有那位前辈这样试过可否分享一下成功经验,谢谢!

网友A:
1.现场网络连接要使用交换机,不需要使用路由器
2.要把所有FX5U和屏IP地址更改成同一网段,不同地址,
3.电脑IP地址要设定成固定IP,在同一网段,不同地址

网友B:
200台以下的简单组网直接交换机就行了,用路由器或者其他三层设备需要专业的网管(正经网管不是网咖收费那种)做网络规划,用专业的设备做网段划分和路由配置.

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场合下,这种复杂的玩法上民用设备非常容易出问题,工业级设备又巨贵.
基本上车间级或者工段级的层面上都可以直接交换机解决,再往上,如果有隔离需要,可以考虑加网关设备.

网友C:
WORK3连接目标时要选“其它连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现场网络连接要使用交换机,不需要使用路由器
2.要把所有FX5U和屏IP地址更改成同一网段,不同地址,
3.电脑IP地址要设定成固定IP,在同一网段,不同地址

现场将一台Fx5u与屏幕、电脑用一个路由器通讯监控程序时没有任何问题,因距离远用二个路由来增加多一台Fx5u时,即使用同一网段不同IP,Gx works3与PLC的通讯随即断开。改用交换机可以解决多台设备之间通讯的隔离、干扰作用吗?还是路由器有别于交换机的功能不同?现有14台设备需要联网监控只能用交换机实现组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台以下的简单组网直接交换机就行了,用路由器或者其他三层设备需要专业的网管(正经网管不是网咖收费那种)做网络规划,用专业的设备做网段划分和路由配置.

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场合下,这种复杂的玩法上民用设备非常容易出问题,工业级设备又巨贵.
基本上车间级或者工段级的层面上都可以直接交换机解决,再往上,如果有隔离需要,可以考虑加网关设备.

长见识了,非常感谢!由于釆用路由器组网根本无法通行,改用交换机可行的话,那交换机和路由器二者区别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WORK3连接目标时要选“其它连接方法”

你意思是编程器则选择CPU模块吗?但是我现在是需求多台以太网设备,想法是通过路由的方式设置不同IP来实现对多台PLC程序的同时在线监控。

楼主:
昨晚工作人员反馈经“其它连接方法”进入,选择集线器的连结方式,可以搜索到各个ⅠP并试图连接通讯还是失败。

网友D:
不管是交换机,还是路由器。需要联网的设备都在同一网段。这是最简单的组网方法。
如果硬要跨网段,需要IP地址解析,复杂多了。
况且一个网段可容纳两百多台设备,不够用吗?

网友E:
可以的,以前弄过,每台一个路由,加一个总路由,电脑自动获取IP。那会是因为用JEC伺服不得不加路由。JEC伺服如果俩台PLC交换机连的话俩台设备里的会冲突即使IP不一样。

网友F:
忽略了一个小问题

网友G:
我咋发现只要同时连接超过两台5U  软件就会连不上
...

网友H(2023-01-15):
引用 网友G:
我咋发现只要同时连接超过两台5U 软件就会连不上
再拖一个MELSOFT连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