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9):
问题求助:由于一开机运行,皮带线就一直工作,来料方向从右往左。当第一产品触发感应器编码器开始工作。一直计数
                 1。由于此设备是兼容性的,所以产品L寸规格比较多
                 2。假定传感器到相机视野正中间位置距离为N     传感器到分拣箱边缘距离为M
                       则 拍照触发距离=N+产品L寸/2
                            分拣触发距离=M+产品L寸
                3。由于来料间隔很近,比方一号产品触发计数,把计数当前值保存起来到的D100,2号产品来料也把计数器当前值保存起来D102。然后用当前值一直跟D100 去跟拍照触发距离
                      做比较,后续来料也是如此
                4   问题是编码器一直运行,计数会很大一直运行会造成数据溢出错误。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计数器不要用测距功能,用测速功能,工件进入用对射检测,对射检测到的时候开始计算,假设拍照距离为S,当前输送线速度为V,然后用时间T来触发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不要用测距功能,用测速功能,工件进入用对射检测,对射检测到的时候开始计算,假设拍照距离为S,当前输送线速度为V,然后用时间T来触发拍照

那如果当对射检测到产品开始计算,第一个还没来得及触发拍照,第二个产品又被对射检测到,第一个产品触发要用个T1,第二个产品用T2,如果拍照距离S中间有N个产品,那不是要写很多么

网友B:
编码器能计数应该也能够清零吧,定个合适的停机时间清零呗
接代写程序,没法现场调试

网友C:
这个要用先入先出写入数组,先入先出从数组中读出后处理。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最近一堆人问这个问题了呢 ,用先入先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最近一堆人问这个问题了呢 ,用先入先出啦

先入先出指令没有问题,先入也没问题,主要是什么时机出你们思考过么

网友E:
计数器可以复位和设置初始值的吧
在计数器大于多少值以后 在某个件触发进入的时候触发计数器复位
初始值建议不要设置0  可以设置当前计数器值 取十万或者多少的余数值
然后就是涉及D100和D102的计算了
因为当前值执行重新赋值后 明显小于D100和D102 而正常情况下 当前值绝对大于D100或D102的值的
对D100和D102做相同的取余操作
这样 等于编码器值 D100 D102值都整体减小了 其他计算照旧
如果计数器直接清零 那么D100 D102减去计数器值是一个负值 计算结果其实一样的

网友F:
相机处理的速度是很快的,可以安装在分拣箱边上,只要分拣机构速度够快 .完全没有问题
学徒工

网友G:
编码器作用感觉不大,在画编码器的地方放个光电开关感应物品出皮带,或者在NG工位进口装一个比你编码器简单多了。皮带速度要算好,大概多少时间物品能进到位,下降沿触发。

网友H:
用变址寄存器,传感器检测到物料的时候讲编码器的当前位置+传感器到相机位置距离存进去,然后变址+1,通过比较编码器的址和变址寄存器里面的址(最好用≥)来触发相机,后面的储存相机拍照结果啊,分拣物料的位置啊,都用类似的原理,变址寄存器

网友I:
这玩意很简单的,以前我也卡这个上,等搞出来超简单,你去研究一下三菱的先入先出指令,搞定这个应该小蔡一碟

网友J:
先进先出指令的用法倒不难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很简单的,以前我也卡这个上,等搞出来超简单,你去研究一下三菱的先入先出指令,搞定这个应该小蔡一碟

三菱的先入先出命令SFWR和SFWD只支持16位数据,而编码器脉冲数据一般都会大于32768以上,所以单纯的直接用三菱的先入先出命令是不可行的。
坛里有位大神做了个FB先入先出块,还挺好用的,楼主可以搜搜 三菱FX5U数据存取FIFO.rar (440 K) 下载次数:88
  • 下载积分:+1(catywu) 热心助人!
  • 西能自动化,承接非标自动机电控电路电器设计安装维护维修,电联18962034521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菱的先入先出命令SFWR和SFWD只支持16位数据,而编码器脉冲数据一般都会大于32768以上,所以单纯的直接用三菱的先入先出命令是不可行的。
    坛里有位大神做了个FB先入先出块,还挺好用的,楼主可以搜搜 [attachment=275006]

    正解,大部分人都没有考虑数据寄存器的数据范围。

网友L:
    如果产品源源不断,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那么编码器计数有溢出可能。

网友M:
    用高速计数,并且高速传送,用变址寄存器,传感器检测到物料的时候讲编码器的当前位置+传感器到相机位置距离存进去,然后变址+1,通过比较编码器的址和变址寄存器里面的址(最好用≥)来触发相机,后面的储存相机拍照结果啊,分拣物料的位置啊,都用类似的原理,变址寄存器 。然后编程器当前位置值到一定值时先传送到寄存器,再清本身。就可以了。我做过一个玻璃转盘三个相机,连续出料,连续转动, 一个判断OK,一个NG的,读卡外观和尺寸的项目。就是这样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