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7 编译 HMI时报错是么原因?

楼主(2022-11-29):
HMI不添加按钮时编译正常

楼主:
变量选PLC

楼主:
错在哪项?

网友A:
三个错误不是写的很清楚么
正确操作是 建立按钮 建立HMI变量 连接HMI变量到PLC变量
正确设置按钮动作

楼主:
初学,麻烦老师详细指导下!!!

楼主:
PLC和HMI 都模拟仿真
eaglesence

网友B:
建立的变量错误,

网友C:
先把PLC变量表中的变量拖到HMI变量表中。
博途V17 编译 HMI时报错是么原因?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