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9):
今天使用西门子PLC仿真时发现一个现象把我搞糊涂了请大神指教
为啥上边不能实现自锁差哪了?

楼主:
以前还真么注意过还有这个情况

网友A:
你给双线圈取消掉看看。我这仿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我给程序段2直接删除只保留程序1段现象还是有

网友B:
双线圈按扫描顺序只执行最后一个

网友C:
估计是显示BUG吧 这个不可能不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