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膨空调配电方式调研

楼主(2022-11-29):
直膨空调一般分为室内侧和室外侧,一般是两侧单独配电呢?还是拉一组总线过来,然后再并到另外一侧呢?
两种做法的优劣分别是什么

楼主:
见得比较多的是拉一组到主控箱(室内侧),然后再并一组去室外侧

网友A:
内侧和外侧也可以分开供电的,但分开的话就必须要控制线或通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