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9):
如题,我想读取小时  做一个小时产量统计,有兄弟知道的吗?

网友A:
大概这样吧
  • 下载积分:+3(曼巴精神5) 热心助人!

楼主:
    我试了,可以的兄弟。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现在是模拟仿真的,咋这个时间不会跟着PLC变的,比如我停止模拟仿真的时间是 11点22分30秒,我再一次开始模拟仿真时间还是从这个点开始的。不知道在线是不是这样,还是只是仿真是这样
引用 网友A:
    大概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可以的兄弟。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现在是模拟仿真的,咋这个时间不会跟着PLC变的,比如我停止模拟仿真的时间是 11点22分30秒,我再一次开始模拟仿真时间还是从这个点开始的。不知道在线是不是这样,还是只是仿真是这样

    仿真又何必在意这个时间呢,我做产量统计基本都是用的HMI时间,在触摸屏修改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