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29):
如图所示
怎么通讯不上呢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actutltype是啥东西 - - 好久没用LABVIEW了
通讯之类的吧,我刚接触,也不熟

网友B:
三菱的通讯控件。

没学过LabVIEW,
好像要先打开设置串口参数,打开串口,才能通讯。
安装控件后里面有个软件是设置串口的,
先打开,在软件里才有数据。
N年前用EXCEL做过通讯,用的VBScript.
可以图片形式说明吗,大佬

网友C:
一般用NI OPC直接通信,不需要自写代码,如果要自写,就要多看3U通信手册
可以分享一下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NI OPC直接通信,不需要自写代码,如果要自写,就要多看3U通信手册

右例程供参考吗,大佬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三菱的通讯控件。

没学过LabVIEW,
好像要先打开设置串口参数,打开串口,才能通讯。
安装控件后里面有个软件是设置串口的,

时间太长,我也是做着玩,找不到资料了。
图片和文件已经无法下载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41333.html

网友A:
NI OPC网上随便一搜就有了
可以分享链接吗

楼主:
还是没有思路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D:
直接用MC协议通讯,按手册编写
频繁报错,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 OPC网上随便一搜就有了

可以分享一下吗,下载的用不了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楼主去某宝花几块钱买一个吧,网上下载的好多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