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昆仑通态7062进入工程界面后画面倒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1-30):
各位大师,小弟这几天碰到一台7062TD开机进度画面显示正常,进入工程画面后,画面倒转180度反过来了,恢复出厂值后下载其它的程序进去也一样,在屏设置里面也没有看到有设置的地方,望各位前辈指点指点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最简单的的方法,打电话问官方客服。

楼主:
确实是打官方电话解决了,感谢帮忙

网友B:
还有一个苯办法,就是把触摸屏内屏倒转180不就正了,或者把外框跟外屏倒转以下不就不就可以了
有志者事成

网友C:
你程序里设置了旋转180度,你还原出厂值后,再把程序下进去,当然还是旋转180度了
在软件界面-文件-工程设置-旋转180度改成旋转0度就好了

网友D(2023-02-28):
您好,您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组态软件?能发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