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J变量值归零问题

楼主(2022-11-30):
NJ_CPU
重新上传程序后.保存变量值会归零.
如何使不变零

网友A:
变量勾选保持

网友B:
变量选择保持,如图片所示

楼主(2022-12-31):
原本就有勾选保持
数据资料还是变0
重灌程序.标签重新分配变0可以理解
所以西门子有变量停止优化选项
欧姆龙就不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