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仿真通讯

楼主(2022-11-30):
各位大神,叩请指点
西门子PLCSIM运行正常,程序已下载到PLC仿真中。启动HMI仿真时报警连接中断。试了很多方法人没有解决,请高人指点啊。PG/PC j接口设置的应该没有错

网友A:
加我微信,下午给你远程看看,看我头像上面

网友B:
你是不是用路由器了?你路由器地址是不是192.168.0.1?
你把设备地址换个别的试试。
我的1214C默认地址192.168.0.1和路由器冲突,老是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