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1-30):
PID如何设定 P  I  D这三个值,D200经过PID运算后的数字,变化好大的,好像无规则的变化,不是按照AD输入模块来变化。

网友A:
PID输出多大 全看你的设定值
P值设的越小 PID输出幅度越小
zhaoaron

网友B: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附件: PID参数.rar (208 K) 下载次数:241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