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自由协议通讯

楼主(2022-11-30):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我有个称重仪器与威纶要RS422自由协议通讯,怎么通过宏接受与发送ASCCI码数据,宏该以怎么样的格式写,有无样例程序,拜托各位大哥

网友A:
1.称重仪器品牌型号?说明书?通讯协议?2.是否有去威纶通官网查找范例程序,3.可以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跟称重仪器通讯,成功后再用威纶通宏指令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