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炉一区温度不稳定的故障

楼主(2022-12-01):
现公司一台高温炉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加热,温控器和触摸屏控制温度,只有投放加热件后,一区就会温度不稳定,就是设定值欠温报警,加热负载检查完好,电压和电流检测没问题,求大师指点,是温挖器有问题,还是环温低带热快??
BYD

网友A:
很明显是加热功率底的原因根程序无关,放入产品产品要吸热,短时间内加热元件效率低释放热量不能达到设定温度导致报警

网友B:
冷的加热件如果是投放到1区的话
那对1区的影响是巨大的 肯定立刻降温啊
这种情况下 你要么温度报警设置调一下
要么要增加电热丝功率 满足短时间速热才能满足你的报警

网友C:
负载变化温度波动很典型,常规控制肯定不能满足要求,程序上要增加随便模块

网友D:
什么高温炉?用什么加热原件?

楼主:
用电给炉胆外国加热,内胆氢气加热
BYD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是加热件带热快,加大功率输出已E常
BYD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电给炉胆外国加热,内胆氢气加热
我之前在长沙一个公司工作,也是做高温炉,烧结炉裂解炉之类的,不过我是去学习

网友F:
狠明显的加热负载的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