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1):
如何判断当前位置来选择不同的回原点程序避免干涉

网友A:
空间位置判断,太狭窄的地方没有办法
可以这样 获取X坐标系的位置吗 R[1]= $SCR_GRP.$MCH_POS_X

网友B:
引用楼主929903476于2022-12-01 09:06发表的 请教下Fanuc回原点问题 :
如何判断当前位置来选择不同的回原点程序避免干涉

多台机器人?
单台机器人跟其它机台避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