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师傅们直线电机过速度报警这个波形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12-01):
直线电机的一个轴,自学习完成后,试运行的报警过速度,检查了好久查不出来原因。

网友A:
重新自学习,很明显电机抖动了

楼主:
重新自学习过好几遍了,换过位置试过了,屏蔽啥的都检查了,都不行。

网友A:
电源线检查一下,再手动推动电机,观察反馈是否正确,实际位移与软件中监控的位置反馈

楼主:
检查了问题,最后是磁栅尺读数头固定不牢靠,电机定位停止的时候读数头发生震荡,最后导致电机也不能停下来,然后就发生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