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2-01):
问下从哪找欧姆龙自带的FB及其说明啊?

网友A:
NX/NJ的话,可以去官网找下载指令手册(分一般指令和运动指令)。
CJ的话,CX-One自带FB和说明,C:\Program Files (x86)\OMRON\CX-One\Lib\FBL\omronlib这个路径会有。
其他官方FB,就找400问就好了。

网友B(2023-02-02):
里面都是英文,没看懂都是什么作用的

引用 网友A:
NX/NJ的话,可以去官网找下载指令手册(分一般指令和运动指令)。
CJ的话,CX-One自带FB和说明,C:\Program Files (x86)\OMRON\CX-One\Lib\FBL\omronlib这个路径会有。
其他官方FB,就找400问就好了。